请教一TL431的用法

楼主(2009-04-30):
如图是TL431的PDF资料上推荐的一用法,根据该资料,该用法可带负载1.5A。首先我想问一下,其中的两个243电阻可有说法?为什么选用这样的两个电阻值?前面的8.2K电阻呢?
我在使用该电路时,输入电源是12V,负载是一个相当简单的PIC芯片加周围简单的电路,负载应该非常小,可却发现电路中的LM317相当烫手。可有高手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负载是一个相当简单的PIC芯片加周围简单的电路

那何必整这么复杂的电路呢,直接用个7805不就可以了。
317的功耗大概为=(12-5)*I+Iq*12
上到0.5W的话317就应该比较烫了

楼主:
用317+741主要是因为有模拟电路

用317+741主要是因为有模拟电路,而图上的电路可以提供一个精度相当高的5V电源,数字模拟都可用。
我想既然资料上推荐该图,输出个1A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依我估计的负载应该是离1A差得远呢。
另外,如果把12V换成15V,LM317就吱吱作响。也是因为负载大么?

网友B:
数字模拟分开设计这是常识啊!

网友A:
模拟电路不代表就要用精度高的电源

网友C:

两个243电阻是为了保证LM317的空载稳定性(4-10ma),发热是因为压差太大,8.2k电阻是给431提供稳定电流(要求不小于1ma)。减少散热前面可加功率电阻分热或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D:
楼上等几位说的不错

317的发热与431无关,其耗散功率为输入输出压差和电流的乘积,该值超过芯片本身的耗散功率极限就要加合适的散热片了。

楼主:
6楼解释的很深刻,多谢

另外回4楼,我只需要在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即可,一个简单的电路板难道还要搞两个电源芯片么?
回5楼,我这个板子需要采样,所以该电路既当电源使,又当基准用。

网友E:
当电源使,又当基准用

当电源使,又当基准用.这个,应该用7805做电源,再用个431做基准。

网友F:
7805就好了,何必弯来弯去的

降低输入电压幅度是解决无用热功耗的必须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答复

    TL431这个东西是第一次用,而且从网络上搜索的资料来看,应用还挺广的,自己很想深入一下。
    不过在图示的这个电路前面手工搭建了个7809,压降降低了3V,发热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善。我仔细审查了这个电路的负载,除了两个243的电阻之外,没有过大的负载。另外请教6楼的高手,既然243电阻是为了保证LM317的空载特性,如果将这两个243的电阻换成510的精密电阻,仍然满足4-10mA的,但换上之后的结果却是输出的5V和2.5v精度大大降低。请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