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时基电路误动作

楼主(2009-05-02):
(无正文)

网友A:
4脚接个电容到地,接个电阻到电源

达到上电复位的目的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一下用多大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A:
10uF 20K

如果经常通断电源,可在电阻上并联二极管,加速电容的放电。

楼主:
非常感谢

按照你说的方法现在不会发生误动作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