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没有起振(晶体+反相器)??

楼主(2009-05-03):
如图 电路没有震荡

但是去掉电容,能震荡,但是波形的震荡频率都一样(3m晶体,11晶体等)

奇怪??

网友A:
因为你用的电容太太大了

20P

楼主:
多大电容才合适呢?/

还有为什么震荡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A:
先把电容改了,就一切正常了

频率高了不要用4069,改用74HC04

楼主:
有了32.768k的晶体也不行

楼主:
用了32.768k的晶体也不行 周期还是50ns

楼主:
对了 电容我用的是1pf的

网友B:
错了

你这个图就是错的。

楼主:
楼上的 错了也不说原因

网友A:
在2楼就说了电容用20P的,没看到?

楼主:
呵呵 我试过22pf的 不行

楼主:
算了 还是拔文件发上来吧

哪位大哥有空瞧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317165337.rar

网友C:
**

非门两端加1反馈电阻(1M左右)试试看

网友A:
晕!两端居然没加电阻?

一直没注意看呢。

楼主:
上面的仿真文件 已经加了1m的反馈电阻

已经加了1m的反馈电阻 和220的限流电阻 还是不行

还是你来仿真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仿真和实际的差别

软件仿真不起振,真实的零件能工作。模拟仿真计算不考虑外界干扰,完全的理想计算,所以不会振荡。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这也是一种原因拉

但是我怀疑还有其他的
哪位老大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E:
加 11M 电阻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 我用电烙铁搞定了 呵呵

但是有问题
1. 5v电源,安捷伦频率档 测试几个晶体 只有一个能测出来
2. 3*1.5 干电池,胜利仪器频率档,5个晶体测试成功.

还有陶瓷振荡器为什么不能用此电路 ??

网友F:
陶瓷振荡器的电容要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