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路板上的“锯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5-07):
这是一个吹风机(拔放台)的电路板,“锯齿”的一端接到了黄绿线保护地上,另一端不知接那里去了... 电阻是1004

尖端放电?消除静电?直接接到保护地,不就没有静电了?还弄个尖端放电,弄不好还没等电荷放出,设备就已遭殃了。

网友A:
高压放电?

楼主:
哈哈,有可能是加上高压故意让它放电

这样就有离子出现,中和静电.....

还是不对,那也不用一端接保护地啊,直接就是两悬空电极不就成了吗,一端接保护地啥意思?

网友B:
防静电??

防雷还是防静电?

网友C:
可能是防雷击。

在AC-DC的电源板上也看到过相似的设计。

网友D:
LZ为何打开的是光绘格式?

PCB制作公司?

楼主:
也有可能,相当于一个TVS

网友E:
打雷

打雷时用的。就是放电。

网友F:
“锯齿”与空气接触,充当火花撩。

作用就是高压击穿空气放电。

网友G:
9楼有道理

我还以为是微带线呢

网友H:
对外的端子都需要,高压静电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