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D视频切换

楼主(2009-05-07):
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教高手:
有两路CCD的视频模拟信号,但只有一个通道传输,现在想把它变成选择性传输,即任意选择那一路都可以。想到用模拟开关来控制选通,但怕阻抗大,信号受损。请教大虾们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A:
有专用的电子开关。

有这样二选一的电子开关,具体信号一时记不清了。

网友A:
MAX、NJR系列的都有。

此外,CD4053等有关的IC也可以用的,电视机中就是用这种型号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