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方波最本质的解释!:)

楼主(2009-05-07):
什么是谐波?为什么说正弦波是单一频率而方波确不是?这是个困惑很多人的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

    先来说说示波器,示波器测量的是什么?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它测量的是某一瞬时电压,就是电场,什么是电场?就是描述所有电子能量大小的表示,注意是“所有”。

    所谓所有,指的是全部频率的电子“瞬间”所显示出来的能量,可以想象一下,在导体里面,存在大量自由运动的电子,都在做上下的跳动,就像一个松开手的篮球,在地球重力场的作用下上下跳动,如果我们记录蓝球每时每刻的重力势能,就会发现,它的势能变化是一个正弦,无论它是否正处于衰减状态,它还是一个正弦,只不过它的弹起来的最高高度在不断降低,也就是是能量在减小,但,波形是正弦没变,地球的引力场加速度是恒定值,导体里面的每一个电子就像处于一个固定的场(各种能量作用于单个电子,所合成的受力场只有一个) ,每一个自由电子都在正弦振荡!

    按照概率平均分布,电子振荡的频率从0Hz到无穷大的频率,每一个频率点都有那么一批电子在振荡,这就是噪声,系统的带宽越大,噪声也越大,因为所包含的振荡电子的数量也越大,总能量越大。

    一旦有那么一个选频放大电路,对某一批特定频率和相位的电子不断的正反馈,晶体管作用下电子数量的补充(放大),当这一批特定频率的电子数量,能量大到一定程度,示波器就可以探测出来。一个正弦波!

    到这里,假设只有一个电子在振荡,那么示波器所显示出来的曲线就是电子的势能,就是篮球的高度变化曲线,只有一个电子的时候是纯正弦,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的电子呢?这时,总的势能就是两个篮球高度的瞬时叠加,两个篮球频率和相位如果一样,那么示波器所测的是正弦,没变!幅值增加了。如果是不一样的频率和相位,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原来那个篮球在下降的时候(就是正弦波形下滑的时候),另一个篮球正处在上升阶段,原来下滑的正弦被“顶”了起来,已经不是纯正弦!反过来想,要是示波器测出一个非正弦,那么一定是有其他频率的波形存在,即是谐波!
    有那么一种凑巧的情况: U = W1+W2+W3+W4+W5   5个倍频的电子叠加,呵呵,傅利叶出来了,方波出来了!
    可以下个方波的音频用耳朵好好听听,能听出有3,4个频率,因为我们的听觉中枢包含无数个感应特定频率的神经,世界的本质就是由正弦组成!

    下次有机会就用5个电子对传输线与阻抗建立个解释模型:)

网友A:
生动形象

网友B:
“戏说”得不错,但可别太当真。

网友C:
想用人类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

最好是“戏说”,因为听众乐于接受。想当真啊?玩真格的?那不能说人类的自然语言,要说人类发明的“数学语言”,用“方程式”说,用那一堆“符号”来说。

所以说这事得分跟谁说?听者为主说者适应之。

楼主:
戏说???

   戏说?呵呵,只不过是简化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模型,现在的科学也没有百分之百接近物质的最底层吧?抽象层一点,更好理解

网友D:
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E:
唉,真不知该怎么说……

    首先,肯定楼主为说清这个问题的努力,基于楼主的辛苦原创,加酷以示鼓励。
    不过——楼主的“戏说”实在“戏”的太离谱了,甚至违背了物理学基本常识,这一点不得不指出,既便楼主对此不悦,但应当尊重科学。

    引用:什么是电场?就是描述所有电子能量大小的表示……
    基本概念错误!
    电场是存在于电荷周围能传递电荷与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场,其强度在不考虑向量叠加时仅与电荷量、距离和介电系数相关,至于电子能量的大小则用其运动速度来衡量。

    引用:在导体里面,存在大量自由运动的电子,都在做上下的跳动,就像一个松开手的篮球,在地球重力场的作用下上下跳动……导体里面的每一个电子就像处于一个固定的场(各种能量作用于单个电子,所合成的受力场只有一个) ,每一个自由电子都在正弦振荡!

    理解完全错误!
    电子虽然有质量其运动会受引力场的影响,但电子的自由运动却与引力场无关而是热运动的表现,电子在导体内的定向运动是电子在电场中受力运动和热运动叠加的积分结果,与引力场完全无关,而且也不是在做正弦振荡,观察导体中任何单独的电子,其运动轨迹完全是随机的,只是在电场中沿其受力方向运动的矢量叠加概率较大而已。

    引用:按照概率平均分布,电子振荡的频率从0Hz到无穷大的频率,每一个频率点都有那么一批电子在振荡,这就是噪声,系统的带宽越大,噪声也越大,因为所包含的振荡电子的数量也越大,总能量越大。
    理论理解错误,自然推论就站不住脚。
    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质(指具有静质量的物质,下同)都存在热运动,运动中的电荷则会产生电磁辐射,而粒子热运动的速率是随机的,只是在特定区间(由温度决定)具有较大概率分布,这时对外的表现就是特定频率的“黑体辐射”,不符合该频率的电磁辐射会在物质内部(原子级)被吸收,这是一个量子过程。电子电路内的噪声一部分是热噪声,另一部分为电磁耦合,但热噪声不是黑体辐射影响的结果,因为常温下的黑体辐射频率已经高于绝大多数电子线路的工作频率,系统内部噪声是由于电荷定向运动叠加在热运动上,仍然是一个随机性的结果,该结果表现为电荷的定向运动实际上是起伏不定的,这就是“噪声”。另外,因所有物质都具有热运动,这将导致元件的电参数也随构成元件物质的热运动而相应改变,如电容器的极板距离事实上在不断的随机在一定程度内变化,于是电容量也在相应的做随机变化,这些都是系统的热噪声源,在有源器件中热噪声的影响更大。

    至于楼主其它的言论,恕我直言,只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就是对叠加的比喻,得罪,得罪!可惜是事实。虽然一些“观众”更愿意接受“戏说”,但戏说有其局限性,尤其对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并不符合人类自古以来的自然思维习性,只能通过长期的受教育和学习、研究方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戏说要戏到点上还不能有错才行,也正是因此,好的理论性科普著作往往只能出于大师之手。

楼主:
接受

   恩,接受“戏说”的说法,呵呵,前面的东西都引子,后面的才是关键点,电子受力是很复杂,不要拉出量子物理了把

楼主:
呵呵

 引用:什么是电场?就是描述所有电子能量大小的表示……
    基本概念错误!
    电场是存在于电荷周围能传递电荷与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场,其强度在不考虑向量叠加时仅与电荷量、距离和介电系数相关,至于电子能量的大小则用其运动速度来衡量。

这里是根据仪器来说的,示波器,电压表测的电压可不是什么场,而是实实在在的单位电阻单位时间通过的电子数量的多少,不同频率,不同相位的电子群通过电阻,电压就叠加了,数值上显示“场”而已,这里想补充的是电子的振荡是数量上的振荡,引用单个电子,是为了做个比喻

理解完全错误!
    电子虽然有质量其运动会受引力场的影响,但电子的自由运动却与引力场无关而是热运动的表现,电子在导体内的定向运动是电子在电场中受力运动和热运动叠加的积分结果,与引力场完全无关,而且也不是在做正弦振荡,观察导体中任何单独的电子,其运动轨迹完全是随机的,只是在电场中沿其受力方向运动的矢量叠加概率较大而已。

这个这个~~~,我没说是引力产对电子的作用,那个是忽略不计的

引用:按照概率平均分布,电子振荡的频率从0Hz到无穷大的频率,每一个频率点都有那么一批电子在振荡,这就是噪声,系统的带宽越大,噪声也越大,因为所包含的振荡电子的数量也越大,总能量越大。
    理论理解错误,自然推论就站不住脚。

按昭我自己的理解,热运动是有瞬时频率的,即使下一状态完全改变
单个电子的频率在不断改变,可是从全局概率统计来看,就是表现出频率的均衡分布,白噪声,实际的系统都是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所以噪声公式
Vn=(4kTRB)的开平方
这个式子是描述理想电阻两端热噪声电势的,因为电阻的噪声是因为电阻体内部大量电子运动产生的电压脉冲之和,根据量子物理的原理推出了这个公式。推出的时候是从功率谱推出的,所以当然要考虑电阻工作的带宽。实际测量时,B就是测量的带宽。理论上单位频宽(1Hz带宽)的最大噪声功率是kT(k—波尔茨曼常数,T—绝对温标,K)。因为功率与电压的均方值平方成正比,所以Vn是电压均方值(即有效值)。
    噪声是统计分布参数,你在100个人当中出现2米身高的数量,和10000个人当中出现2米身高的数量是不一样大的。带宽越大,你能看到大噪声电平的数量越大。你把这个值折算到一个人身上,他出现2米身高的几率,就是你看到的参数。
    其实简单的说带宽越大,所能测到的最大能量的概率越大

网友F:
之所以说正弦波是单一频率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描述起来最简

    理论上只要你能在数学形式上构建一个“正交基”,那么任何波形都可以分解为正交基的各个分量,每一个分量都可以称之为“单一频率”,这个单一频率既可以是正弦,也可以是方波,还可以是其他任何形状(前提是满足“正交基”)。
    伽利略在研究振动时,分析了各种模式的振动,认为“简谐振动”是相对简单的振动。因为从数学形式上可以简单的表述出来。

网友E:
电学中最难的就是对基本定义和定律的准确理解

    楼主想要描述什么是清楚的,只是描述的准确性和推理过程有问题,其实解释谐波问题,楼主绕那么大一圈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
    什么是谐波?数学上,任何波形都能展开为一系列幅值不同但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之和,反过来说,一系列幅值不同但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可以合成任何波形,这里的“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就是谐波,这仅仅是数学上的定义而已,理解“合成”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什么“基波”、“谐波”、“失真”什么的了,当然,谐波产生的机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命题。

楼主:
个人觉得

    所谓“合成”只不过是数字信号处理里面的“凑数”技巧,可是我们的耳朵却是实实在在听到自然界谐波的多种频率,同样音调,钢琴和小提琴我们一听就出来,因为我们耳朵里对应每一个频率都有一个“AD”,单一频率只有强弱之分,是正弦的,自然界没有方波,因为一听是有几个频率的,也可以试试人造方波,比如瞬间合上电池开关,我们听到的是劈一声。仔细一点听,不只一个频率,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基频 ,还有几个比较刺耳的奇次谐波》》》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自然的振动都是一个个无数微小的正弦微元(那是一个个原子瞬时正弦振动),通过能量叠加而来,而至于为何是倍频,是相位差,中间的频率被“抵消”,恒定为零,在倍频处刚好则是相位峰值叠加,要在几百个字里从头推到尾是不可能的,所以,中间有跳越,有断层,有个大框架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的意思...

看看《信号与系统》上不是全有了吗。。。

网友H:
谐波,方波是数学,是各种现象的抽象,数学能戏说?

网友I:
五体投地的支持chunyang!

网友J:
其实数学就是一种语言

傅利叶变换就告诉了我们抽样定理,各种矩阵网络告诉了我们一个器件的用法,要想说清楚,直接上公式

网友K:
11楼 guosr 讲的很清楚了

以三角函数为基 方波信号可分解为正弦信号

但如果一种叫做Walsh函数为基 正弦信号也可以分解为类似与方波信号

网友K:
我不建议 对本源本质进行研究

因为远在我们能力之外

我认为一般可从从人的目的性 从工具的使用角度去理解

比如不要去研究 负数是什么 虚数是什么 ......
而是研究 负数 虚数 有什么用? 为什么引入负数 虚数.....

网友L:
顶,可以解决80%的人对电的理解!!

可以想象一下,在导体里面,存在大量自由运动的电子,都在做上下的跳动,就像一个松开手的篮球,在地球重力场的作用下上下跳动,如果我们记录蓝球每时每刻的重力势能,就会发现,它的势能变化是一个正弦,无论它是否正处于衰减状态,它还是一个正弦,只不过它的弹起来的最高高度在不断降低,也就是是能量在减小,但,波形是正弦没变,地球的引力场加速度是恒定值,导体里面的每一个电子就像处于一个固定的场(各种能量作用于单个电子,所合成的受力场只有一个) ,每一个自由电子都在正弦振荡!
顶!!太好了,非常形象,为什么教材里就没有收入这个呢。自激震荡就说的很模糊,用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M:
支持楼主

问chunyang:热运动为什么不能是正弦的呢?
是不是正弦不应该决定于初使条件,就像篮球一样,篮球受手力后到接触地面的这段时间当然不是完全的正弦,热运动只说明运动的初始条件是由热引起的,并不决定之后的运动轨迹

网友N:
不敢苟同

电路中我们所讨论的振荡,指的是电路中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某一段导体)中电荷堆积数量随着时间的起伏。电荷堆积数量和分布电容决定了电压,说的就是这个电压的起伏。电荷本身的振荡与这个电荷的堆积数量并无太大关系,就象水分子本身的振动与波浪的起伏并无太大关系一样。

楼主:
   是数量,我后面其实有解释,先打个比方,后面再转到数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O:
   所有波在数学上 都可以用傅里叶变换分解成正旋或余旋形式  都能找到一个基波 要不你就引入拉普拉斯变换  要不就是Z变换  丫的把一个问题说的这么主观臆测。 晕死,  还加, 有没有搞错, 又不是写小说, 怎么生动怎么来。

网友O:
不是吧

问chunyang:热运动为什么不能是正弦的呢?
是不是正弦不应该决定于初使条件,就像篮球一样,篮球受手力后到接触地面的这段时间当然不是完全的正弦,热运动只说明运动的初始条件是由热引起的,并不决定之后的运动轨迹

   哥哥 听过布朗运动的描述没? 粒子永不停歇的做不规则的运动,  你要让热运动的载体粒子运动出来的轨迹刚好是一点正旋,那个得用到统计概率,哥哥这个概率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做热运动粒子的运动是不规则的,某段时间内轨迹有无限可能,(如果你知道电子云那你也就知道这个概率),随之你的样本空间无限大,做正旋运动?晕倒 ,概率太小了。

网友P:
正弦的本质。

世界上有东西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完美的(意思是不简单的就不完美),比如直线,他是直的;比如园,他上面的每一个点和圆心的距离都相等。

地球围着太阳也在做圆形的运动(椭园欠完美),因为地球受到了一个方向指向太阳的力。 圆形运动在任一维上的投影随时间的变化都是时间自变量的正弦。

任意距离和力成反向正比例的运动,也就是加速度和距离成反向正比例的运动都可以积分起来是一个正弦运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弹簧振子的震动,才有了各种机械振动,才有了水压作用下的水波。

  自然界除了反向正比的力,还有平方反比的力,(为什么没有正向正比的力,因为那是正反馈,不会稳定,就像宇宙是爆炸出来的一样,不可能存在的)。
  平方反比的力,主流而简单的研究他的就是用势来表示,而这种力存在的地方习惯称作厂,因为平方反比的力在一个平方正比的球面积上积分起来,刚好是一个常数。符合这种的力有电场、磁场、重力场、股票场 ... ...
  而在场下的功(势)就比较背了,只能把力和距离一次积分,刚好成了一个反向正比的东西,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和弹簧振子一样的一个公式。
在这势的某次积分的作用下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也是一个正弦,叫电磁波。(这句待考证)。

  机械振动的能量是最大位移的平方正比的,也就是加速度的四次积分成正比的。而电磁波的能量是和频率成正比的,也就是势的二次积分的微分。

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是正弦波。所以电子世界里的的介质被分成了电阻电感电容三种(不算半导体,要是半导体是主流,教科书上应该用方波来合成正弦波了),他们对于任意一个正弦波的衰减都是常数,而其他的波过来都会变的一塌糊涂。

一个周期信号可以分解成正交的正弦波,也可以分解成正交的方波。
之所以分解成正弦,是因为最简单的世界里的东西,都是正弦的,自然界里的介质都是对于正弦信号来说是简单的介质的。

网友P:
另外26楼说的概率。

说到概率,就不得不说一下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的定义是这样的,符合这样一种概率分布的都是正态分布:有一个平均值和一个标准差,所有采样都无关的一个分布。
推倒过程可以从数字的阶乘二项分布去推导,也可以从模拟的二维积分去推导(其他方法你推到不出来,因为结果刚好和e的(x^2+y^2)有关系,而二维积分正好把x^2+y^2积分成一个圆面积来换元)。

高中化学上学的那个伟大的 勒沙特列 原理,就是根据自然界太多的东西服从概率分布才推算出来的勒沙特列公式。

而正态分布因为太自然了,所以只要是正态分布作用出来的东西带上个复数指数,肯定是正弦。就是我不知道哪个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网友Q:
说说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多支持楼主,如果楼主是个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个好老师,楼上的兄弟对数学,单路都算不叫熟悉了,当然很容易理解,但对学生来说,就得像楼主这样的引导,才能更好的理解

楼主:
其实

    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底层至上,而科学的证明是从顶层向下,比如定义平行线,他就是顶层,什么是底层,就是比原子级还小的能量的规律,科学只是从顶层一直逻辑的不差分毫的向底层推理,一直到超出物理实验的极限,剩下的只能存在于数学,找不到物理模型,这就像用三位半的电压表去校准4位半的电压表,用原子去找质子,于是,为了可以应用,开始封装,底层那些不再寻找实际模型(那些是霍金的事),推出一套从上到下封装好的体系,于是,人的思维可能不是那么的可以“感受”,为了让人有“感觉”,符合一下人的思维,从底层推向顶层,在底层做了个封装 ,类似C++:),实现向上的接口,只是个模型,尽量逼近,不可能完全符合,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就已足够,戏谈耳~~~~

    圆形运动在任一维上的投影随时间的变化都是时间自变量的正弦,电子最初的状态就是绕原子,在外能量下逃离轨道成自由电子,量子物理解释电子运动是概率表示,用人的思维表示,就是因为电子不断的“湮灭”,在另一地点重生,却在同一时刻,何故?也许存在物质的“本源”在不断分解与合成能量,而“本源”可能是超越空间的,也许是~~~~,我不知道。而众多的电子表现的却是“波”的性质,所谓波粒二象性,不用猜,这个波是正弦波!!!
     请记住电子不是普通微粒,以及波粒二象性

楼主:
也许

   也许是解释正弦本源的科学理论:波粒二象性
   大量很小的粒子集中表现出波的性质,这个波,就象电磁波,是个正弦,而不是说“可以”分解成正弦,电信号的方波本源是由无数正弦组成,与宏观力学有本质区别,信号与系统回避了量子物理,或者说是他的顶层

网友R:
我看是挺幽默的

网友B:
楼主陷入了“正弦”本体论,哈哈。

建议楼主仔细学学“实数论”,别怀疑你的耳朵,没错就是“实数”,内中学问大了去了。

另外电磁波也不等于“正弦波”,那只是电磁波的特例——单谐波。Maxwell方程不是仅适用于单谐波的,甚至于不是仅适用于周波的。

虽然量子论“似乎”将世界分成了“离散”态。但你也知道那只是“概率”层面上的。现实世界若真能离散化,那世界将比现在所见的简单许多,数学也简化成了“数论”。

另外,别只看到周波(傅里叶级数),还有更为普适的非周波(拉普拉斯或傅里叶变换)。

最后希望能闹明白哲学,科学,和技术之本质和关系。某些学问没有一定的“境界”还真不是那么容易闹明白的。

网友S:
首先,篮球的自由弹跳就不是正弦的,更像是全波整流的波

网友P:
回楼上,那是全反射。

反射不是完美的。
而且地面给篮球的力只是在某个时间内存在,虽然有周期性也可能连续,但是这东西不美的。

要位移(距离)正弦变化,必须加速度或者受外力是反向正比于位移的。也就是连续的。

网友P:
还有只受重力的是匀加速直线运动。

匀加速直线运动对时间来说是抛物线,和正弦有点像而已。

网友T:
问题太专业了

问题太专业了,对初级学生来没必要花主要精力研究。

网友U:
哈哈,好玩

我说两点,
首先,谁可以分解成谁,是数学问题,正如前面有人所说正弦波也可以由无数方波叠加而成。
其次,至于为什么选频,自激出来的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那是物理问题。选频和自激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R,C,L参数引起的。我估计和正弦的实质是一个圆有直接关系,而圆具有完全对称性,和平均性,自然界中存在很多圆的现象,也可以说很多现象都以圆的形式存在。

网友U:
再补充一下

突然想到一点,正余弦的积分或微分出来的波形和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相位不一样,积分或微分的积分或微分又是一样的,所以好像它可以实现无限循环,估计这个才是最本质的,最关键的

网友V:
科学的东西首先还是要严谨!

这样的“戏说”会误导很多人的

网友V:
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而且是不准确的复杂化

网友W:
精巧

写得还不多,是自己的感悟吗~~

网友X:
不是十分同意楼主雪山飞狐D 和春阳的说法,虽然你们的意见

什么是谐波?为什么说正弦波是单一频率而方波却不是?
回复主题:关于谐波,方波最本质的解释!:)

标准不一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正面面对这样的问题

谐波是相对于基波而言,莫需多言。
方波是相对于波形而言,少说为妙。

所谓是不是单一频率,那是看观察的角度。从波形上看,正弦波和方波都是单一频率。从组成成分上看,既然以正弦波为划分基准了,能不说方波不是单一频率吗?理论上说,如果以方波为划分基准,正弦波也可以说是由许多方波分量组成的----这一点不要争,许多D/A转换器就是用这个原理制造出正弦波的。如果要进一步地说,还可以以三角波为准呢……

由此得出结论,楼主所说“最本质解释”,没有必要,如果你非要说不可,不如说说它们的互为转换关系。至于楼主后面所说的是否正确,我看无所谓了,更何况后下面的解释根本上就不粘边儿。

网友Y:
戏说也得准确要深入浅出非大家莫为

网友Z:
to iC921

原来 也可以拿非正弦波当基准波形
又学到了

网友X:
事物,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呵呵

网友AA(2010-02-26):
长见识了

网友AB(2010-04-21):
mark
很有水平的一个帖子
我顶一下的目的有二
其一是好事让更多人拥有
其二借花献佛问一个问题:我一个刚毕业的专科生,现在做的工作和设计没有任何关联,我还有一点点追求,想做开发,不知道理论的知识要看多深,像高数,信号,

网友AC:
似懂非懂

网友AD(2010-09-05):
..又不是科学家,工程师对这些终极理论需要这么这么详细的理解吗?

网友AE: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AF:
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它测量的是某一瞬时电压,就是电场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明显是不正确的。电压是电动势之差,电动势是一个标量场(粗略地讲,只有大小没有方向),而电场是一个矢量场(既有大小又有方向)。试问电压怎么会就是电场?两者单位也不一样,电压的单位是V,而电场的单位是V/m。
事实上,电场是电动势的梯度场。数学上表示为E=φ。而电压是空间两个点之间电场与路径无关的积分。还有说正弦波是最基本的周期运动又有什么根据呢?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你给不出数学或物理上的解释,那就是臆测了。给楼主提供个线索,那就是关于导数和微分方程。
另外希望批评不会打消LZ的发帖积极性;P
注:黑色粗体字表示矢量。

网友AG:
不管是楼主还是大家的回帖让我学到了很多 谢谢

网友AH:
谐波的本质理解?!

楼主:
#54楼
还有说正弦波是最基本的周期运动又有什么根据呢?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你给不出数学或物理上的解释,那就是臆测了。给楼主提供个线索,那就是关于导数和微分方程。

~~~呵呵,你说到点子上了,一个系统如果里面包含有无数种复杂的响应,包括微分积分还比例缩放
那么~~~只有一种“波”可以进出不“失真”,其他的波都被“过滤”,那就是A e^st  形式的,傅里叶和拉斯变换跟此有千丝万缕联系,具体看书:lol

网友AF:
#54楼
还有说正弦波是最基本的周期运动又有什么根据呢?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你给不出数学或物理上的解释,那就是臆测了。给楼主提供个线索,那就是关于导数和微分方程。

~~~呵呵,你说到点子上了,一个系统如果 ...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我当然研究过,所以我在问根据是什么。并给了你从导数和微分方程的物理意义的角度来研究的思路。但楼主还是说什么傅立叶、拉氏变换。微分方程是因,而拉氏变换是果。试问怎么能从拉氏变换就直接得出结论?因为没有前提的话,拉氏变换的物理意义是不清楚的,你起码首先得给出j、s的物理意义。
“只有一种“波”可以进出不“失真”,其他的波都被“过滤”,那就是A e^st  形式的”
用所谓的“失真”、“过滤”来说明问题就更不贴切。所以说楼主还是过于想当然。结论正确,但理由站不住脚,好似无本之木

网友AI:
学习的并不是谁对了谁错了以及什么本质的原理,而是看待同一个事物还有这么多的角度,有些甚至是有概括性的,虽然未必一定正确,但又有什么呢,给人启迪的讨论,感谢雪山飞狐的抛砖引玉!从各位的探讨中,或多或少让我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概括,我需要建立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不一定要对,要的是能有一个来自于我的世界观而已。延伸开来,在各个方面也都是如此啊。

网友AJ(2011-07-25):
世界的本质就是由正弦组成!
绝对的正确

这句话——————弦论   ???????

网友AK:
两年前的帖子,现在看起来都很回味,

网友AL(2014-01-28):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问问。
光是电磁波
不同颜色的光的频率不同
单个光子的频率是确定的
大量的相同的光(相干光)是激光,它们的频率基本一样(差别很小很小)
不同颜色的光(不同频率的光)可以混合成另一种颜色的光(三基色,三原色),混合出的那种光是复色光,那有没有一种单色光和这种复色光的颜色一样呢,如果有,那这种单色光的光子震荡的频率是可以被两种频率的光混合出来的吗,如果不是,那这两种方式发出的一样的颜色的光为何会有一样的颜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