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 切切

楼主(2009-05-07):
   请问三极管开关电路把负载接在发射极能用吗?如在将负载接在光耦输出的发射极,集电极直接接Vcc。这样做行吗?请指教!!1

网友A:
可以,注意驱动电流

同时需要注意在光耦不导通时,负载的状态需要处于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