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MHz-170MHzWB(气象)波段的收音电路

楼主(2009-05-08):
请教各位大侠,用CXA1691芯片,要做到能收到147MHz-170MHzWB(气象)波段的信号,这个收音电路怎么做?
谢谢了

网友A:
本振的上限超过了

改为内差式即可

楼主:
PowerAnts

对的,本振是超过了,所以直接做不了,“内差式”能说的详细点么?
谢谢哈!

网友A:
晕菜

本振比接收信号高一个中频叫超外差,反之则中超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