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温度继电器

楼主(2009-05-08):
各位大侠,温度继电器是一种工作继电器还是中间继电器啊?也就是说,它能不能直接串接在大功率(380v,数十千瓦)电路中啊?还是只能用在控制电路中啊?
谢谢

网友A:
感觉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温度继电器,都是继电器类的,是控制作用。

10KW的功率,要接触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通断。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我们都把那玩意称之为温控,是小功率的东东。

网友D:
饮水机里装的是不是温度继电器

饮水机里装的是不是温度继电器,水一开就跳开了!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好心人!

呵呵多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E:
呵呵,第一次听说温度继电器

估计就是个温度开关把。。。

网友F:

它是一种小功率元件,200W以上就应该加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