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复位线

楼主(2009-05-08):
SAM96260的板子,两块,其中一块正常,另一块通电后,没有响应,检查全,发现CPU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在断电时,测得复位线对地电阻为10K左右,一通电后,就变电15欧姆了,怕与RST信号相连的其他器件对其产生影响,将所有相连的线断开,只留上拉电阻。此时,一通电后,情况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猜一下也行呀

网友A:
器件坏了,对地短路。

网友B:
通电量电阻?

量出来的还是电阻吗?

楼主:
我也知道那样做不对,但也是没有办法了。

为了找原因,只能试试了。

网友C:
检查电容

  检查复位支路的清零电容,试试看

楼主:
没有电容

WDG出来接RST上,同时加了个上拉电阻。

网友D:
上图好办

网友E:
输出复位信号的芯片坏了。

带电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