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笔记本和台式机用USB线连接起来,可以传输数据吗?

楼主(2009-05-08):
请教:
将笔记本和台式机用USB线连接起来,可以传输数据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能,你搞个无线局域网就行了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行

理论上行,只不过你得编写软件来支持它们

网友C:
同一台电脑上的两个USB口可以用一根USB线互相通讯吗?

串口是可以的,只要把TXD和RXD交叉就OK了,那USB呢?

基础知识:
USB是主从式的总线,HOST和DEVICE通讯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网友D:
直连不行,要通过一个转接器

    PC的USB端口都是主模式的,只有主从模式才能互联,主主模式是不可以的。曾经有从模式USB桥的设计,通过它配合相应软件就可以实现两台PC互联,但因缺乏有效市场需求特别是微软和Intel对此采取反对态度(有技术上的因素而非简单的商业因素),所以市场上并没有最终产品。
    当然,有兴趣和相应能力的话,自己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有无价值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RE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模拟网络

通常是用芯片分别在两个USB上模拟网卡,然后通过网络互连。当然这个网络是模拟的,物理上没有隔离,会有电气问题。不适合工业环境使用,长期使用也不恰当。

网友F:
有现成的线卖。

98和xp里也有现成的程序。DOS里也有。

网友D:
楼上所及线为串口互联线或并口互联线

相关程序是“直接电缆连接”,将USB转成串口再将串口以交叉线互联也许可以,但存在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