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09-05-09):
(无正文)

网友A:
兼容性问题

USB转的并口是没法用的,转的串口也存在兼容性问题,用原生接口吧,电子工程师离不了串并口的,至少离不开串口。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串并口!可不可以重新换其他的线!可以加我QQ.请多指教!!!!

网友B:
虚心学习,天天向上

123虚心学习,天天向上123

网友C:
换线没有用

换有并口的台式机

网友A:
如果用的是串口,可以换线试试

    但前提是转换线内部所用桥片型号不同,如果是并口,没办法,前帖已经说过USB是不能转并口的,此时只能找带并口的计算机或通过扩展卡来实现原生并口。对笔记本而言,有PCMCIA接口的串并卡,去买一个,有些笔记本是带扩展坞的,如果上面有串并口也可以买个来用,价格较贵就是,只不过绝大多数笔记本是没有扩展坞设计的,串并卡现在也很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