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74hc595和uln2003实际使用效果和寿命情况!

楼主(2009-05-09):
如题:请教户外产品中使用m74hc595和uln2003实际效果和寿命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些条件下容易坏?
再问:不知道那位大侠对台湾点晶公司的产品熟啊,就是质量和稳定性之类的标准。。
另请教:户外显示屏常用芯片和产品制作心得吧

问题有点多,在这里先预先感谢各位路过,看过,回帖的朋友!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应用环境了

    如果温变区较大,应该用工业级。仅就IC本身而言,同样级别的IC只要是正规厂商生产的且设计应用正确,寿命可以保证很长,楼主提及的这两款至少可以用一二十年,但因这两种型号的IC在LED屏方面(楼主也是)用量很大,市场上有很多假货和拆机翻新货,那品质如何就只有天知道了。
    正确使用IC的前提下,造成IC损坏的主因除温度因素外基本上只剩小概率突发事件了,但正确使用的这个前提却不是每个设计、生产者能做到了,最常见的就是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