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D与AT45DB041B的区别

楼主(2009-05-09):
我把AT45DB041B换成AT45DB041D,  程序怎么不兼容啊?

相关下载

网友A:
区别看两者规格书

网友B:
电压

电压不同吧

网友C:
封装不一样,其他一样的

D是SOP8(宽体8脚)封装的,B是宽体28脚封装的,现在已经停产了

网友D(2009-09-27):
8脚的没有RDY管脚,需要检测状态寄存器的最高位,若为1,则不忙;反之为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