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驱动电路的问题(附电路图供分析)

楼主(2009-05-09):
刚才发贴没有电路,现在增加一下,以供大家分析提意见
现在是给压电陶瓷提供0~200V电压,用0~5V进行控制,LM741是比较器,取压电陶瓷供电电压(1/40)与控制信号比较,T201是控制T202的,T202控制供电电压(240V是整流后的电压,图上写错了),现在就是压电陶瓷总是烧,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分析下,压电陶瓷是容性负载,我用的是6.6UF的。

网友A:
压电陶瓷是做嘛东东的?

楼主:
就是一个大电容,只不过能提供微量伸长的器件

网友B:
你应该先找压电器件的资料,看看是否允许这个电压及供电形

楼主:
请帮忙看下这两个三极管是什么状态,我有点迷惑

网友C:
不知道这里的压电陶瓷是起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