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芯片上面的型号信息打磨掉?

楼主(2009-05-09):
(无正文)

网友A:
问汉芯作者

网友B:
同2楼 问陈博士就好了

网友C:
LZ才来人间不久吧?

   你们火星文明缘落后于China了!

网友D:
陈进老师的做法是雇民工

网友E:
事实已证明陈老师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F:
沙纸打磨

网友G:
据说有一种专门用于擦芯片标志的东东

楼主:
谢谢回复

让各位见笑了,雇民工就不用了吧,我就是一民工。。。况且我只是想把一块板上的几个芯片打磨一下而已,不是大批量的处理。。。

网友H:
买个小砂轮打磨头

    装在手电钻上打磨就是,最好是小型手钻,常用于线路板打孔的那种,比较轻便容易操控。用砂纸、锉刀也行,费体力而已,质量也不易控制。

网友I:
用切磨机,切磨片用一种抛光用的磨片,它的厚度约一厘米.

网友J:
就样机上几个芯片去找块水砂皮磨几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