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用6V可以吗?

楼主(2009-05-10):
    74系列的国产TTL门电路,上6V的电行吗?有谁试过啊   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A:
不行

因内电路的偏置设计问题,TTL电路无法工作在6V下。

网友B:
又一个剑走偏锋的爱好者

楼主:
明天试试

   呵呵 明天俺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烧那么几块IC(几毛钱一块的那种)  嘿嘿

网友C:
个人建议

DataSheet上如果标称值小于6V,这么用的话,玩玩可以(正常情况超标一点大部分都不会有问题,毕竟有一定余量),但是做产品的话绝对不能这么用...有安全隐患

网友D:
试什么呀

芯片资料上74HC最大6V,LS最大5.25V。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有很全面的PDF资料,试试嘛....哈 哈

网友A:
74HC是CMOS电路

    MOS管是电压型器件而双极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电流型器件工作时必须加合适的偏置,在有门限电压要求时,这个偏置就会使器件的工作电压有严格的限制,超出一点点未必会造成器件的损坏,但器件的参数就无法保证了,手册上标的工作电压范围是指保证器件参数前提下的。

网友E:
能不能用要试验决定

只要发热不大就行。
我在十几年前自己做一个频率计的时候试验过,一块LS90十分频器,5v的时候只能工作到十几兆,后来我把电源电压(用LM317)慢慢的调到了6-7v,记不清了,反正大于6v,工作到了35兆。后来我就一直这样用的,没坏。
我想你也是想‘超频’吧。

楼主:
谢谢老叔

   十多年前俺还穿开裆裤哩  嘿嘿  俺还算新人以后请大虾们多多关照啦

网友F:
一般按照参数还要降额使用

如果用于产品,超额使用的话,等待你的是奇高的返修率
自己做着玩的东西就不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