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模拟电路问题,真是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电路。

楼主(2009-05-10):
看图,该图是一音频的低音加重电路中的一部份,前面已有过不少低频滤波电路,全不是这种形式,这又加一这样的电路,真不明白是啥意思。
说明:这电路中的电阻R67和R66是同一可调电阻,另串一固定电阻,在这里为了仿真全改为固定电阻了。R10也是。

楼主:
呵呵,这个也想让chunyang来答,哈哈

有点过份,不过没人来答,而且chunyang这么历害,只好这样再麻烦了。。。

网友A:
框内电路有点类似有源电感

用运入模拟成一个电感,与C23组成LC谐振,电感参数可调。
不过R64太大了,Q值低,又不太合理。

网友B:
俺可不敢“厉害”

    这个电路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不会画错了吧?U3A和U3B是同相放大器,而C24的容量较小,高频成份更易通过,U3A和U3B的反相输入又直连形成跟频率相关的负反馈,于是构成有源低通滤波,可问题是输入输出汇接在一起而相位未变,如此一旦该电路的增益大于1岂不是构成正反馈了?

网友C:
俺瞎猜下

纯粹的瞎猜,俺的模拟底子很差,不过觉得像是环绕立体声(可能名称不对,就是制造回音,喊一声,你好,后边说好多次,不过慢慢减小,最后没了)

网友D:
做音频的好多奇怪的模拟电路

4楼说的有点像

楼主:
回chunyang

我也多次以为我画错了,可惜测了好多遍都这样。。。哎没办法。
4楼说的我也觉得有点像,可惜信号与系统没学到家,分析不了。
6楼猜的不对了。1、环绕立体声与回音是两码事。2、此电路的延时性不可能达到回声的数量级。

网友B:
你测一下电路各点的信号相位

然后断开R64再测,增益值很关键。

网友E:
直觉上懂了

   是滤掉次低音,可能在60Hz一下,如果是小口径低音,应该要除去它低音一下部分,否则会振动过大失真,电容是滤高音

网友F:
看不懂

信号从进U3A,然后进U3B,然后又回来了,这个回路上是正反馈。

U3A和U3B的负连一起,要是断开还看着能看懂是什么东西。

这部分电路自己转一圈能有什么用么?不是振荡就是永动机了。

网友E:
可能是电感

   做个选频网络,100Hz时等于下面的电容和右边的电路不存在,其他频率分压一半,猜而已,正在Pspiece

网友E:
答案已出

   右边就是滤低音电路,是个模拟电感,做了个选频网络,峰值在45Hz附近,就是说这个网络在45hz 时由于电压叠加,阻抗最大,其他频率依次降低,51K电阻相当于平滑的作用,最后的频率曲线是个平滑的三角形,相位也比较缓和,是个好电路,比单纯加电容滤波引起的相位延迟造成低音沉闷感要好得多,据相位分析,此电路低音比较浑厚,但不失该有的清晰度

另回4楼:这里就是要低Q值,是为了平缓过渡的频率与相位,否则就失真,谐波

网友G:
好电路

等效大电感,而且Q值很高

网友H:
同意

是个滤低频的电路

网友I(2009-11-24):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明白了。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因为好久没上来了,上来也没找到自己以前的贴。

网友J:
你要是明白了。能不能仔细的说说呀。。。

网友I(2011-07-13):
这个是抄汽车音响里的那种调音电路,所以各位高手真的是高手,能猜出来,这个电路也确实是用于低频。我明白了,意思是指:并不用普通滤波电路来获取低频来做分频,是因为普通低通滤波电路会有相位问题,虽然幅值上满足了要求,但相位上有差别。而这个电路如果是电感效果,那么电感的电压具有相位超前90度,与电容相位滞后90度刚好相抵,以保证相位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获得“谐振”以得到滤波效果。人耳对低频的分辨是很敏感的,对于低频合成信号,不同的相位,听到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就是14楼所谓的 混厚与清晰度之说了。可以做个实验,用两个DDS信号发生器,产两个同幅信号,一个与另一个频率不同,经过混合后接下音响放大器或其它,然后调整一个信号源的输出相位延迟,这时你会听到不一样的效果。(当然,这两个信号频率要低)如下图所示,是两个信号混合后的情形,只是相位不同,幅值没有变化。从频域来讲,好像是相同的信号,但直接用耳朵听(频率低),是可以听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