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怎样把ccd模拟信号转成视频信号

楼主(2009-05-10):
目前有一个CCD的模拟信号,想把它转成视频信号在电脑上播放出来。
大虾们有什么好方案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去买块视频输入卡即可

如果是做产品则是完全不同的路数了。

网友B:
面阵的CCD驱动出来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下AD采样,处理,再采集上电脑此工作量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