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06不喂狗,也不产生复位脉冲,晕死了

楼主(2009-05-11):
WDI接P89LP935的P1.6,设置为强上拉.不管单片机有没有输出脉冲,MAX706就是不输出复位信号,加几百欧上拉电阻也不行,只有直接接地,才有复位脉冲输出,不知哪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正好我也要用706,先看看说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国产不行,一个才5毛钱.但WDI接地又有复位脉冲

楼主:
问题找到了,芯片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