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忙

楼主(2009-05-11):
u盘闪存,要换片新的,是不是还需要烧硬件程序呢,比如:K9K8G08U0A  坏了,要重新买片新的,换上去,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用呢?

网友A:
型号相同就不必

否则需烧录相应的固件。

楼主:
兼容的直接换也不行吗

如果是兼容的呢,换上也需要烧录固件吗?

网友A:
必须完全兼容才行

包括写入速度指标

网友B:
用量产工具试试

确定u盘型号,打开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软件,此软件可以自己探测flash型号,格式化下就好了

找找这个软件
UdTools1.0.2.9_2008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