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音乐芯片有谁见过

楼主(2009-05-11):
   店老板说是很久的芯片了,没资料。网上也找不到它的相关资料,这上面写的是YG-CWQ  请问大家那位有它的相关资料啊。谢谢

网友A:
一定要这个么?

网友B:
只有厂家才知道,已经被邦定到PCB上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再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块芯片一共有六个引出脚。其中两个脚正反电阻都为‘0’(从图片上的右端空脚处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数。第三脚跟第六脚),那么应该怎么接线呢?(其它各脚间的电阻均在兆欧级) 请大家指教 切切  不知道的蒙一下也行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