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推荐一款8选1 的视频切换芯片

楼主(2009-05-11):
请大虾推荐一款8选1 的视频切换芯片,谢谢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CD4051或74HC4051

要求高的话用专用的视频切换芯片
MAXIMTINSC等公司一大堆

网友B:
4051肯定不行

   要么用一大堆光耦来搭也行,只不过是麻烦一点了 对信号绝对没任何干扰  呵呵

网友A:
不懂就不要乱叫

你家出的光藕可以用来传输视频?

楼主:
还是感谢

楼上说的CD4051一般用于音频切换或低频信号通道切换的比较多,主要是因其带宽和导通阻抗受限,至于光藕,一般用于信号隔离时才使用,而且普通光藕的带宽都非常有限,没办法满足要求,最近找到一款DG4051,其带宽满足要求,就是其导通阻抗稍大了点,不知是否可行?
最好能找到一款跟PI5V330(4个通道二选一)差不多的就行,谢谢哈

网友A:
HC4051带宽足够了,可能隔离度不够而已

网友C:
ls

阻抗大了,就加一级阻抗转换啊。不会是8选1就直接输出吧。

网友D:
以前用MAXIM的做过!

用模拟开关也可以,但切换速度以及平滑过度做不太好

楼主:
只有用4051尝试哈

4051以前一直都是用来音频信号的切换,在视频上好像串绕可能不是很好,也只有尝试哈能否满足要求,当然最好还是能找一款专门用于视频切换的芯片,才能保证图像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