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导致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09-05-12):
是Thinkpad T42本本, 若果先接上USB端, 之后一接上串口端, 本本就马上自动关机.

但若果先接串口, 再接USB, 问题会较少发生,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麽?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线呢?

网友B:
可能是地电位不一致,连接时有电流干扰。

网友C:
两个设备的地不一至?

或者是USB设备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
圈圈, 请问什麽叫"地电位不一致"? 又怎样避免?

网友B:
把两个系统的地,用粗导线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