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Ic的变化,一定受Ib的控制吗?

楼主(2009-05-19):
请看下图的Q1:

网友A:
当然,那是用跟随扩流。

网友B:
发射结电压控制载流子数量

Ib和Ic是下一步的效果

网友C:
单就楼主的问题本身而言

只有在线性区,Ic的变化与Ib相关,另外还和温度有关,影响较小就是。图中的Q1是射极跟随器,要求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我看不是射极跟随,在trace#2为2.8V时,trace#3为6.2V左右啊?

风扇是缓慢起转的,也就是Ic是慢慢由小变大的,那,IB怎么控制ic的呢?

网友D:
trace#3=trace#2*2.3=6.44V

网友E:
如四楼所说,如果三极管在饱和区,Ib是控制不了Ic的

楼主:
在问一下:IBd的电流,由谁控制呢?

网友D:
线性区间由β控制,非线性区间由IC-IB的特性和外加电路决定

网友C:
Ib由运放输出提供

    运放是射随扩流结构的同向负反馈放大器,U1的Vout经运放放大后由Q1扩流输出,不要见负反馈引入点在Q1射极就不认识基本电路结构了,楼主应补补基础知识,包括晶体管和运放的。
    有关概念和计算:Trace2=2.8V,根据虚短原则可知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也为2.8V,然后再用欧姆定律得出Trace3的电压为:(1+1.3)×2.8=6.44V,实际电压6.2V主要是R4和R5实际阻值存在误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