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写EErom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写24c02用c8051F020模拟的I2C总线程序如下,从实验的结果看,读eerom是没问题的,好像写的字节只有0,2,4这几个地址是对的,1,3,5地址的都没有写进去,C8051F020的p4口不能位操作,所以sda和SCL的操作稍复杂,但示波器观察都是正确的,现在就是不知道为社么偶地址的字节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原来自己用其它单片机io口模拟的都是可以的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eeprom.h>

  /*发送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起始条件*/
{
SdaSet;
delay(50);
SclSet;
delay(50);
SdaClr;
delay(50);
}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
{
SdaClr;
delay(50);
SclSet;
delay(50);
SdaSet;
delay(50);
}

void Ack(void) /*应答位*/
{
SdaClr;
delay(50);
SclSet;
delay(50);
SclClr;
delay(50);
}

void NoAck(void) /*反向应答位*/
{
SdaSet;
delay(50);
SclSet;
delay(50);
SclClr;
delay(50);
}

void Send(uchar Data)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
uchar BitCounter=8; /*位数控制*/
uchar temp; /*中间变量控制*/
//supplydog();
do
{
temp=Data;
SclClr;
delay(50);
if((temp&0x80)==0x80)/* 如果最高位是1*/
SdaSet;
else
SdaClr;
delay(50);
SclSet;
delay(50);
temp=Data<<1; /*RLC*/
Data=temp;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SclClr;
delay(50);
}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Set;
delay(50);
//supplydog();
do{
SclClr;
delay(50);
SclSet;
delay(50);
///////////////////////////////////////////
P74OUT=0x3E;
P4|=0x02;
if((P4&0x02)==0x02)
//if(Sda)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P74OUT=0x3F;
delay(50);
SclSet;
///////////////////////////////////////////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发送启动信号*/
Send(0xa0); /*发送SLA+W*/
Ack();
Send(Address+i); /*发送地址*/
Ack();
Send(*(PData+i));
delay(50);
Ack();
Stop();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delay(100);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delay(50);
SclClr;
delay(50);
NoAck();
St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