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通220VAC电位器

楼主(2009-05-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像1610那样的电位器

高压电位器有是有,但高压电位器有其专门的结构,体积很大,阻值也较大,转换设计思路吧。

网友B:
电位器是要耗电的

超过或接近额定功耗都不是好事。

网友C:
见过4.7M的,可控硅调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