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传感器 进行小直流电机过热检测和保护

楼主(2009-05-20):
       过热检测与保护电路不用传感器,用信号源产生的正弦波信号代替传感器“感应”出的信号,若信号幅度大于10mV,则电机停止转动。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有这么回事,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描述方法有问题,不专业

http://www.miit-netc.org/E_ReadNews.asp?NewsID=264

单片机设计与开发大赛题型示例 <hr>

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设计

功能
简述
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能模拟电风扇工作,主要由电机控制电路、电机过热检测与保护电路、定时和状态显示电路等组成。
设计
任务
1.用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电风扇的工作状态,最高位显示风类:“自然风” 显示“1”、 “常风” 显示“2”、“睡眠风” 显示“3”。后3位显示定时时间:动态倒计时显示剩余的定时时间,无定时显示“000”。
2.设计 “自然风”、 “常风”和“睡眠风” 三个风类键用于设置风类;
设计一个“定时”键,用于定时时间长短设置;
设计一个“摇头” 键用于控制电机摇头。
3.设计过热检测与保护电路,若电风扇电机过热,则电机停止转动,电机冷却后电机又恢复转动。
设计
要求
1.必须充分利用给定套装元件(内附元件,材料清单表)进行设计。
2.用一个直流小电机模拟电风扇电机,按下相应的风类键,电机工作在相应状态:“自然风”运行时PWM的占空比为1:3;“睡眠风”运行时PWM的占空比为1:5;“常风”运行时PWM的占空比为3:1。
3.每按一次“定时”键,定时时间增加10秒钟,工作过程如下:(图略)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4. 用另一个直流小电机模拟风扇摇头机构,按下“摇头” 键,“摇头”电机先正转30ms,再反转30ms,如次往复。
6.过热检测与保护电路不用传感器,用信号源产生的正弦波信号代替传感器“感应”出的信号,若信号幅度大于10mV,则电机停止转动。

上交
电子
文档
1.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原理示意图;
2.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用PROTEL软件);
3.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程序流程图;
4.电风扇模拟控制系统源程序。

▲ 上交电子文档必须以选手比赛编号命名,不得使用实名,否则比赛成绩记为0分。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竞赛套件示例

网友B:
哈哈 原来如此

网友C:
~~

什么狗屁玩意,从题目的意图看,就是产品本身是需要传感器的,但这只是比赛,所以,就不要装了 ,弄个信号模拟触发一下权当过热保护。

真佩服出题的人,但更佩服LZ的文字理解能力。。。

楼主:
哈哈,出丑了,语文没学好

多谢分析啊!看走眼了,问题在不久后就发现了!! 继续请教如何检测那个正弦波的幅度大于10mv? 是不是放大后再检测?

网友D:
昏倒!

居然有这样出题目的!我也刚看明白,还琢磨了好一会呢!

网友C:
反正对速度和精度要求又不高

把信号放大,然后开一个高速AD检测就是了。

另外弄一个峰值保持检测也可以,那样硬件就要麻烦很多。

XWJ、老T等最在行这个,哈哈,拜他们的山头去把。。。

网友A:
6楼夜巫医一语中的,惊醒梦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竟有这种高材在出题,晕死

网友E:
夜巫医?

晕了半天,原来说的是‘我’。。。

呵呵,倒塌了。。。

还是要佩服以下出题人的智商,呵呵,能写出这样的题目也神了。。。

网友F:
呵呵,纯粹的语文水平问题

国内中学文理分科实在是误人不浅。

网友G:
6楼对头

这就是断章取意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