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调零问题

楼主(2009-05-21):
请问运放在双电源供电的时候要不要进行调零?
小弟在使用高阻抗输入运放CA3130的时候,使用双5V供电,调零后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输入端直接接地,可是输出又变成10几个毫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所谓的“零点漂移”,请教高手!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引起

要更换该参数更小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