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9-05-21):
     请问该电路图中上面那个极性电容的作用,还有左边那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设计目的何在?

    电路分析:首先,当该电路上电瞬间,C1、C2充电,“单片机P口”(下称节点P)会有一个电压上升过程,同时因两个电阻的存在,节点P的电压将最终上升到VCC,而C1将被放电,但C1的存在会使C2的初始充电电流增大。当开关按下时,D1正极的电压将被钳位在二极管的节压降处(如普通硅管就是0.7V),C2通过680欧电阻和D1放电,节点P的电压将最终稳定到D1的节压降电压处。如果D1是普通硅管,那么这个电路中的节点P将具有两个稳态:VCC或0.7V,RC元件的引入则决定了暂态电压的变化曲线。
    问题是,这个电路的设计目的何在?

网友B:
估计是想做复位的

楼主:
是电梯按键输入

    不是复位用的,这个是我们电梯里面那个按键的输入(我们按开关门那2个按键),并已成品了,请高手再分析其作用 是 去抖动吗?

网友A:
是可以去抖动,但这样的设计并不够妥当

楼主:
应该还有作用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我觉得2个电容的作用都是去抖用,但是为什么要用2个呢,不知道下面那个小电容是可否是用作滤波?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成品,我想是有一定作用的。看原理图,它的输入信号也不单单有接电梯里面开关门那2个按键,而且也接到其他一些传感器来的信号,比如电梯的开门机,限位开关等

网友C:
应是防抖设计的变种

原本设计应是C1作电源滤波,C2防抖动,但是C1的接**存在制命缺陷,不符安规要求。然后再不加成本的基础上变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