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或关闭别的电器,USB烧录器很容易断开,不知道什么原

楼主(2009-05-22):
有一台USB接口的烧录器,以前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打开或关闭任何家用电器(电灯,电视,风扇等),都有可能导致烧录器和电脑断开连接,拔下后重新连接又正常了,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烧录器的问题?

网友A:
烧录器太脆弱啊~

同上~TI的烧录器也是这样

网友B:
你的烧录器是需要额外供电的吧?

你是什么电灯?白炽灯吗?这么小的功率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你家的供电线路别有问题啊,比如接触不良,突然加入负载导致电压波动
是不是老房子?感觉很可能跟供电线路有问题。

如果不是就是烧录器电源适配器老化或器件松动了,检查一下,但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

好好检查一下,有挑战性,哈哈

网友C:
烧录器本身的抗干扰设计不良

但也不排除你的PC电源品质不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地未可靠连接。

楼主:
这台烧录器有额外供电的

同样是这台电脑,当烧录器断开时,连接的U盘以及移动硬盘等其他USB设备都不会断开。

网友C:
额外供电如果电源品质不佳更易受扰

网友D:
基本都是用USB转232做的那种

完全用USB做的还好,协议可以自动重新连接的,但USB转UART的那种,CHIP很容易被这种干扰弄死了,你再怎么发文件包也弄不醒它了,只能拔了重来。

有点类似LATCH UP了

楼主:
烧录器用的USB芯片是CY7C68013

网友E:
所以反对USB用于工业场合

几乎所有的USB外设都有这个问题,除非软件专门处理容错。
在电脑旁边插拔变压器,鼠标也容易死机,像ZLG的MINI-ICP编程器也容易死机。电脑电源输入加滤波或者远离也会好一些。
估计PC的USB抗干扰也不行。

网友F:
也与同样问题

各个USB负载电流不一样,选择一个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