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关于从schematics到pcb的问题,请教高手们

楼主(2009-05-22):
大家好,我是protel新手,我在设计电路时前期都做好了,就是在从schematics到pcb板时,点击update schematics时出现下列错误:
There are 200 differences between schematics and pcb,
but no updates are possible to schematics.
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错误。
如果强行点import changes from project的话,全部都能转移到pcb板上,但是我封装的芯片的线根本没和其他电阻,电容连上线,请问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A:
封装或网络没定义好,检查一下

网友B:
首先要保证原理图,器件封装,封装库没错误~

还有可以先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加载到PCB上,这样如果有错误的话可以通过report来查看那些元件出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但是我感觉前面好像没什么错误了

前期的连线,封装都是按照书上标准一步步做的,而且整个模块也都通过编译了,网络表也生成了啊,可是就是怎么改都步行,请问你们自己设计的时候遇见过这样的错误吗?

网友B:
~

先不要用原理图直接更新到PCB,用PCB加载网络表,下面就有显示有几处错误,然后点右键report,就会具体指出那些器件出错,出错原因。

楼主:
感谢chshfeng84前辈的指点,问题还差一点点解决

我刚才照前辈说的做了,不知道步骤对不对:
就是先生成网络表,然后点击import changes from the project 是吧?
这样的确是可以在pcb板上添加进原件,但是问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自己封装的芯片根本没和其他器具连结上,可能还是我自己那里的设置没有弄对,其他电阻,电容这些都是连上的,但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芯片的封装上没有线连着,能请前辈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

楼主:
再自己顶一下,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rt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线条没连到器件引脚瑞部,造成原因有可能是sch连线时,捕捉功能没打开

楼主:
啊,捕捉功能,我第一次听说啊

呵呵,还没研究到这里来啊,捕捉功能,以前好像没用过这个,也连接得顺顺利利的啊,我去找找这个捕捉功能吧,谢谢前辈的指点了

楼主:
传一张我做的电路图吧,高手们把把脉哈

rt

网友A:
去看一下这个"SnapOn"打勾了没有

楼主:
哇,谢谢前辈这么仔细的图解,这个打勾了啊

前辈的这个是99se版本吗?和我用的版本不一样
但是我找到docment option了,然后这两个也打钩了啊
如图

网友A:
检查自制器件(sch)的属性

楼主:
都不好意思再这么问下去了,谢谢前辈的提示了

我再去看看吧,谢谢tyw前辈的指点了,上次我发贴也是你详细的指点,虽然没有找到那块芯片的资料,但是真是谢谢前辈的热心了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多发意见,我在下去查资料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发意见,这样再下去查资料收获就会比较大,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借 newbalance123 的问题请教老T叔

   请问老T叔您的书库有没比较详细的99的中文教程啊?有的话可否拿出来跟我们新人分享一下,谢谢!  多多益善哦.....

网友C:
很好!!!

   谢谢newbalance123 麻烦你发到657391009@qq.com

网友A:
书来了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5656.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65353.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84302.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829917.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1118736.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1142528.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09893.rar
非常电路图设计  Protel99之SCH 335页 23.4M.part8.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3933930.rar
点右键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08.rar ,方可解压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29684.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227944.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426226.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443986.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649234.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470574.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014273.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8.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027738.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09.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233807.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10.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248525.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1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530493.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1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546801.rar
非常电路版设计  Protel99之PCB 534页 39.6M.part1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3195617149.rar
点右键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13.rar ,方可解压

楼主:
呵呵,我也下一份

网友D: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到你的原理图库中,把每个pin脚都转换180度,估计就差不多了
以前第一次弄图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原因在于你把引脚弄反了,你更新到PCB中,他找不到引脚网络。
你可以先把你的主芯片的第一脚弄下,更新下在看看,
我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你看电阻电容器件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都是你自己做的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