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245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请教下74HC245可以可以像图中一样,一路输入接多个254驱动输入管脚,同时多个245输出并联到一起,以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的设计没有效率

    应该采用缓冲门扩展驱动,如先经一个非门,后接数个并联非门,如果恰有空闲门即可这样处理,即使单用一片6非门芯片实现,价格也比245稍便宜,而且门延时时间短于245这样的总线缓冲器。

楼主:
哦多谢

忘记说了,用245还有个原因,因为要把3.3V的信号转成5V的,不能用非门只有用24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