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我各位前辈D触发器分频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5-22):
    我是一名学生,这几天在做课程设计,要用D触发器进行分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知道硬件如何连接,但是不知道原理。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分频的是T触发器,把D接成T就能分频了。

网友B:
关键就在Q非端连到数据端D

来一个时钟脉冲,D端数据就被送到输出端Q,同时输出一个反向数据到Q非端
下一个时钟脉冲到,重复上面过程,但数据己被取反
由此每二个时钟脉,Q端数被取反一次,得到时钟的二分频

楼主:
谢谢!

十分感谢三楼前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