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使用半导体激光二极管(LD)

楼主(2009-05-23):
50mw,有三个脚,不知道怎么接,请玩过的朋友们给些指点。O(∩_∩)O谢谢

网友A:
50MW级别,可千万别射到眼睛.不会失明,但是会重创

需要驱动芯片的,否则很快就老化掉了.

楼主:
额?回复楼上

请问楼上能给个建议吗?用什么芯片?怎么接。原则是在保证可靠性的条件下,电路越简单越好。

楼主:
补充

而且,只需能正常发光就行,无需调制等。

网友B:
re:

与驱动普通的LED差不多,,不知道你这个里面有没有带PD的,如果不带的话,用二极管档测出正负极就好驱动了,,,
至于说要用专肜芯片驱动,这么说呢,有点牵强了,,

我不知道你这LD是做什么的,,我是做光纤仪表的,常用LD,不过一般功率比你的小,

网友C:
做实验时要带眼镱

网友D:
三个脚应是带PD的

楼主:
回复5楼

3个脚,带PD的应该。只需要能正常发光,另外用一单片机控制其亮灭开关平率在30Khz左右。问:电路怎样搭。若是串电阻,50mw应该多大?
十分火急,万分感谢!忘指点。

网友E:
re

激光器最好用恒流供电,再加上适当的保护电路。30K的开关频率可以用一个三极管作开关。我有几mw的驱动电路。

网友D:
应该是恒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否把三极管的驱动电路贴上来瞧瞧?谢谢啦~

网友G:
如果找不到公开的资料,可以请教厂家的呀

为什么不向厂家请教呢?人家可是专业人士!

楼主:
谢谢12楼~

谢谢提醒!很不错的建议!
更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在此发表,让大家都学会。

网友H:
做个横流驱动即可

具体见datasheet,不过眼睛不要太积极,复杂会严重后悔,伤眼没商量。

网友I:
好像激光二极管,不能像普通二极管那样用

如果断续供电,估计很快就挂。
30khz,估计用不了几秒可能就坏了。

楼主:
回复15楼

那请问光线通信时激光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E:
re

如果激光模块可以工作在脉冲方式(激光行也叫准连续)是可以断续供电的。我是做激光方面工作的,但不是通讯。我做到15K,激光模块18W,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如何工作在脉冲方式,脉冲要求多长?ns?

网友E:
to 18楼wangkj

就拿工作在10K的时候,设定占空比为1:3,脉冲时间为25ns

楼主:
如果我想工作在38K呢?

由于要用于传感,接收部分的要求是把强弱信号用电平的高低表示出来,由于未找到合适传感器(譬如红外的专接38K的),所以想用光敏三极管+CX20106,不知是否可以实现。请指教。

网友B:
:

怎么不能断续供电哦,,,激光器如果用恒流,没有调制,那光纤还怎么通信哦...光纤通信GHz哪来哦..

网友J(2009-06-30):
光纤通信是在光出来以后加的调制的

光纤通信是在光出来以后加的调制的,不过也有调Q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