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

楼主(2009-05-23):
大家好,我最近在弄毕业设计,课题是简易电子秤,用的是称重传感器,现在就是传感器跟A/D这个部分没有弄好,用的传感器型号是FAB-80,它的参数是输出灵敏度:1mV/V±0.15,输入阻抗:350±10Ω,输出阻抗:350±10Ω ,具体的电路图是如附件所示,可是在我接入5V电源的时候,输出不为0,为2V左右的电压,吓死了,没想法了,想大家能帮帮忙谢谢了!是我接的电路图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那?

楼主:
求救

有高人在的吗?
我刚刚弄这个单片机,不懂,

网友A:
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一般是两条桥臂吧?

实际上你花两百块钱买一台拆了直接编程序快多了,需要的话再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B:
传感器应该是差分输出的

楼主:
传感器的样子

回3楼的,当初没想那么多就只是一步一步弄,买来器件时候,传感器也没说明书,就引出四根线红黑绿白,网上查资料只是说是红黑是输入绿白是输出,输出电压值,所以4楼说的差分值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有人能否解答我的问题那,小女子感激啊

网友A:
大同小异……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C:
正负电源供电的话,

如果两个臂完全对称的时候,那么输出确实应该在0附近。

呵呵,只要舍得花银子,应该有带变送的成品的把,当然,我不知道哪里有买的!

网友D:
称重传感器是电桥结构的

需用正负电源供电,后接仪表放大器。

网友B:
其实红黑线是电源和地线啊,绿白为差分的AL+,AL-信号线

网友C:
呵呵,我一直都找不到价格便宜的仪表放大器

有15块以下的吗?

呵呵,我问过,AD8221、AD621至少都报20多块。。。

网友B:
呵呵,单买当然贵,最好买带AD和PGIA放大的MCU可能就便宜了

楼主:
传感器的样子

下图就是我买来的传感器的样子,那个商人只是告诉我这个传感器的型号是FAB-80,可是现在我怀疑这个对不对了,网上查找的关于这个型号的资料是:称重系列型号:FAB-80
  技术参数
  量程:0.5~20(Kg)
  输出灵敏度:1mV/V±0.15
  零点输出:±1%F.S
  输入阻抗:350±10Ω
  输出阻抗:350±10Ω
  激励电压:《10VDC
  非线性:0.05%F.S
  滞后性:0.05%F.S
  重复性:0.05%F.S
  蠕变:0.1%F.S
  使用温度范围:-10℃ To+50℃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5%F.S/℃
  零点漂移温度漂移:0.03%F.S/℃
  绝缘阻抗:2000MΩ(100V)
  安全过载:150%F.S
  材料:铝合金2024
那是不是按照楼上的说法是不是接入直流或者交流都可以的那?下午打算去试试用交流的可以不可以,会不会把传感器烧会的那?

网友B:
这个就是一般的压力传感器,电源你要接直流信号

当你在传感器上施加压力时候,AL+,AL-就会有不平衡输出,压力越大输出差值越大,理论上无压力时候输出是为0的,当然由于各方面影响还是不平衡的

网友B:
去网上找找吧,有很多用51做电子称的例子

好象匠人博客就有

楼主:
郁闷

郁闷的是,它只要输入《10VDC,我输入5VDC直流电压,还没有重物施力,它的输出就有伏级的电压了,如果针对我的第一张电路图跟第二张传感器的实物图,我有没有接错的那?感激啊啊啊啊,等待救援中

网友C:
自己搭的在稳定性和一致性还是有不少差异

呵呵,我现在也是自己用手工搭的,自己搭这个电路的话,电阻配对就要费不少力气,呵呵,不便于生产。

楼主:
我也是用OP07

我也是用OP07,模数部分我用的ADC0809,用这个模数转换因为当时买器件的时候误打误撞原先想买的那个模数转换器件费用太贵所以就买这个器件,
匠人博客有看过,只不过我现在那些器件都定下来了,单片机外围电路都已经调试好了,就剩下传感器这个部分,这个没弄好的话模数那个部分就也没法继续弄下去了。。。。。

网友D:
按我前帖说的方法去做

    用经二次稳压的正负5V或正负3.3V给电桥供电,后接仪表放大器,同样采用正负电源供电,最后用加法器将电平移动到0-5V范围内,然后送AD即可。

网友E:
不要搞复杂了

传感器是个桥,用个电位器把桥调平了就有0点了。op07就行了。

网友F:
传感器接法不对

4脚不是接地的,传感器2,4脚电压都在供电电压的一半左右变化,要的是2,4脚的差分信号啊,单单2脚当然是输出2V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