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为什么要分点火针和信号针?

楼主(2009-05-24):
(无正文)

网友A:
点火针连到高压包,点火用

信号针其实是热电偶,火点着后,热电偶在高温下产生的热电势用来吸合燃气控制电磁阀,别小看这几十毫伏的热电势,在电磁阀线包的毫欧级内阻下,也能产生百多毫安的电流,这个电流足以使电磁阀吸合,保证气阀的正常供气,遇有意外熄火,热电偶一冷,热电势消失,电磁阀失电,燃气阀关阀关阀,以确保用安全.
家用煤气灶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那么,它是如何启动的呢?

开始总是冷的吧。

延时判断?

网友B:
也有利用火焰的导电性来检测的

楼主:
有点讨厌

那个信号针能发出电火花,可是,点火针却不行。还没有证明它是否坏了。

网友A:
燃气热水器有好几种控制方式

上面介绍的是简易的直控式,开始点火是要同时压下气阀(尤如灶具点火),点着后才能松手,现在已不多见了.下面几种方式中,那个信号针才是检测针.

水控式燃气热水器的工作原理---当冷水进入热水器,流经水阀,在流动水的压力差值作用下(文丘里原理),推动水气联动阀杆,并使微动开关将脉冲及控制器电源接通,使电磁阀打开,后点燃燃气,再通过离子检测针,检测火焰信号,维持燃烧器的正常燃烧。

如果点火失败或中途熄火,使离子信号中断,控制器则关闭电磁阀,切断燃气的供应。

火种式燃气热水器的工作原理---在点火方式上使用长明火种,当冷水进入热水器,流经水阀,在流动水的压力差值作用下(文丘里原理),推动水气联动阀杆,打开气阀,长明火种点燃燃气,并使热电藕(发电)保持电磁阀打开,如果中途熄火,热电藕就不再发电,则电磁阀关闭,切断燃气的供应。

目前,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大都采用电子脉冲点火方式。当按下手柄并同时顺时针方向旋动时,与手柄联动的拨轮压下微动开关的触头接通电源,使高压发生器产生高压脉冲,高压脉冲通过高压电缆连至放电针,在放电针的尖端与发火管之间产生电火花。与此同时,联动机构打开燃气阀,燃气由发火管嘴喷出,被电火花点燃形成“长明火”,当打开冷水阀后,冷水进入水气联动阀的内腔,靠其压力将胶膜向左推,固定在胶膜上的推杆推动阀塞,于是燃气进入主燃气室从喷嘴喷出,被“长明火”点燃,完成点火任务。之后,将手柄逆时针方向旋转,控制燃气的流量以控制主燃烧室火焰的大小。

下面有一些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C:
又学到一个知识了,

楼主:
我的那个大致是这样的

网友A:
是离子检测式的

火焰离子具有微弱的导电性,有兴趣可用万用表量一下灶具火焰与面板的电阻,没火焰时为无穷大,有火焰时约几百k~几M电阻,这个信号放大后用来控制气阀及进行安全保护.

楼主:
所谓离子检测式,是不是看那个信号针的作用?

正好,我的那个就是万和的。这下有底了……

不过,我发现,我的点火针不放电,信号针反而放电过没完,是不是坏了呢?

楼主:
更具体一点:火都没点着就放电了

这个信号针!

网友D:
又见老T叔这个大百科全书

网友A:
不会吧,信号针根本挨不着高压,哪来的火

点火针下面有根筷子粗的高压线的

网友E:
内部短路或楼主在检修时装错了线

    合理设计的热水器控制器不会发生内部信号线和高压线的短路,两部分电路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但理论上也不能排除存在设计不合理的产品。点火线和信号线都是靠插接的,如有拔下导线的行为,接错线就非常可能了。
    火焰的本质是等离子体,形成火焰的气体在高温下其原子的外层电子因获得足够能量而脱离原子核的束缚成为自由电子,原子核因而被电离,虽然火焰对外呈电中性,但在外电场的作用下,自由电子和电离了的原子核会分别沿着电场方向做反向运动,因而火焰具有导电性,而且是良好的导电性,老t提及的火焰电阻其实是因为探针在高温下表层迅速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大增的结果,火焰本身的导电性是很好的。恒星内核区的核反应产生的高温使反应区以外的恒星物质全部电离成等离子体,加之剧烈的热对流交换使等离子体高速运动的同时破坏了局部电中性对称,所以恒星因此产生了及其强大而杂乱无章的磁场并引发黑子现象和耀斑爆发,由此可见等离子体的导电程度。

网友A:
哈哈,ls扯远了

本来也不知道的,5年前跟一家公司打了一仗,无效了他的离子检测灶具点火器专利,这才清楚的.
万用表是一头搭灶具面板,另一端碰火焰(不是针)测电阻的,兰焰与黄焰电阻不一样.
lz估计是认错了针.

网友E:
通常,信号针只有一根,点火针则有两根

信号针深入火焰上方,点火针则在边沿,下面往往还有高出火口的放电电极。

网友B:
晕,公共端都在外壳

楼主:
经你们提示,我确认自己是错了!

彻底认错信号针和点火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