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敷铜的问题

楼主(2009-05-24):
各位大侠,敷铜之后就是把地连在了一起,那两个元件的地是不是就不用另外的连接了啊?这样的话,就会省去很多布地线的麻烦,地线真的很难布啊!嘿嘿,请大侠指教了

网友A:
RE

 经验!不是靠敷地那么简单完成的

网友B:
敷地

敷铜就是敷地,敷地的意思就是板子上的,除了器件之间连线,板上所有的其他的都是接上地,一般地是不要手工去连接的,除非你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电感,磁珠等等连起来,一般来说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来敷地,敷完地后,还要进行电气检查,因为有些器件的地脚会没有连上地,所以这时候需要你在没有接上地的口上用个过孔。

网友C:
我觉得手工连得通连得好,铺铜才比较有保证地连接

楼主:
re:suedge

“一般地是不要手工去连接的”,意思是地线不用自己连,敷地就可以了?
我的板子上有数字地和模拟地,能不能手工连模拟地,不敷铜。两层板都敷数字地啊?

网友D:
能。

如果模拟地很少,地线较粗。就可以。
再如果电路最高频率比较低,并且经过模拟和数字地的电流环路频率较低,就用磁珠电感连接两个地,如果频率比较高就直接连接两个地。

要注意一个问题:敷铜和敷地不是一种概念。
敷地是建立一个地平面。
敷铜是建立一个等电势面。可以是地,也可以是任意电平,比如电源等。

楼主:
re: 鲍云竹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