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偏的问题:调频立体声解调方式,有些难理解了

楼主(2009-05-24):
早期的立体声解调IC是用外接RC,加上内部的电路组成VCO,锁定在19KHz的四倍频76KHz,比如CXA1238,TA7343;再后来出现用陶瓷做VCO的,振荡在19KHz的24倍频456KHz,比如TA8122,分频以后给乘法器用;再后来,出现了内置VCO的IC,有TA2104,LA1823,TA2111等,不知它们的VCO中心频率是怎样精确定位在19KHz的倍频上的,我发现这些IC的外围立体声解调部分只有低通滤波元件,没有VCO相关元件,很是费解。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既然已经是内置,当然看到不到了,也不需要看到

如果还看到就不对了

网友B:
压控振荡器

外加偏压。锁相环路

楼主:
那他是怎样精确控制VCO的中心频率的呢

若是内置RC振荡器,R和C的精度要求可是不一般的高。

网友C:
有专门的一本书,讲频率合成技术。。。

网友D:
锁相环,VCO根据输入信号中的导频信号来锁定相位

网友E: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