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锂电保护板

楼主(2009-05-25):
看到市场上有3.7v的聚合物锂电 不错 但听说锂电放电 充电 过压过流会引起严重问题(爆炸!?)  要加什么保护板   如果是防止使用是过大电流 是否可以不用保护板,在工作电流较小的情况下(比如0.1A),加一个1欧或2欧电阻限流? 感觉电阻限流比较可靠  充电过压用可恢复保险丝加稳压管如何??

感觉这样比较可靠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防止过充和过放~里面是一MOS管~3V以下,4.2V以上关断

网友B:
锂电池充电要用设计良好的充电电路,有专用芯片的

保护板则是为了防止电池短路、过流、过放电的。至于楼主的“方案”且不可行,锂电池的特性跟镍氢等可充电池差别很大,必须按照其规范进行。

网友C(2010-05-05):
加一个1欧或2欧电阻限流的方法肯定不行,你怎么关断呢?而且电阻上热损耗严重……用mos好些,回路上的电阻几毫欧到十几毫欧。

网友D:
老老实实加保护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