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36V输入,如何得到12V 0.2A 电源

楼主(2009-05-25):
手头有个应用,
是个交流36V 100W的变压器,现在要驱动一个12V 0.12A的直流风扇,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交流36V半波整流后加个电容,电压就升高到52V左右了,一般的降压DC
好像都没这么高的耐压啊,我现在的方案是中间串联了一个2W的电阻,
但是时间长了,发热量很大啊。而且电阻体积也蛮大的,不可能再换大功率
电阻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半波整流到52V ?

怎么计算的?全波差不多把。。。

这个电路用MC34063扩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嘛

要么加一个AC9V抽头,要么改用48V风扇,或用可控硅相控整流,1A/400V的SCR,也就一毛五,弄个DB4,把电扇调速那电路用上来,
这些措施,都比用电阻,用PWM要来得简单可靠,而用电压稍高的PWM都比较贵

网友C:
电容降压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B:
你先算算,要多大的无极性电容再去踩一下盘

楼主:
滤波以后的电压

经过滤波以后的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4倍,带上负载是1.2倍,这是正常的嘛.
中间抽头9V 不行啊,这个36V由2根电源线引出。

网友D:
要么用开关电源,要么换风扇

48V、36V交流或直流的都有。

网友A:
你可是半波整流。。。

还正常?!

你到底是测量出来的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数据?!

网友B:
有滤波电容的存在罢

AC36V的峰值是50V,楼主的电压稍高些,可能是因为输入本来就稍高于220V嘛

楼主:
电压是实际测出的,

电压是实际测出的,
估计变压器出来大概不止36V,稍高。
问题是他那个风扇是直径25mm的小风扇。客户说48V的订不到,
定做也不行,就只有12V。
或者那位朋友帮忙介绍下有没有专门做风扇的?

网友A:
~~

如果不是负载过小或者甚至是负载开路,在半波的时候,不可能是52V,除非是负载开了,此时半波、全波基本无意义了,都是峰值,36*1.414=50.9,如果220VAC再高一点,那差不多就是52V了,但LZ弄出来的那计算公式不知道怎么来的。。。

难道我倒塌了?!

网友E:
串两只12v的助动车用小灯泡,又吹风又照亮,勿要太爽哦

转向灯用的就够了.

网友B:
恭喜,一上电就烧驱动

网友D:
楼主没找对地方

    常用轴流风扇用电机的规格:工业电气柜为直流24V,机床电气为交直流36V,通讯行业则多用直流48V,直流12V是普通民用标准,楼主没找对地方自然说“没有”了。

网友F:
把你的交流变压器拆他几圈,呵呵。。。

楼主:
客户找的风扇

风扇是客户找的
他的应用是一个手持的理疗仪,是一根能暗红光的发热管,工作电压是交流36V,
发出的热量要个风扇吹出来,一开始我建议直接买48V风扇,他说买不到,只找到个12V的,所以才想来个帖子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明天我上张12V风扇的图。那位对风扇熟悉的帮我看看

网友G:
不用试了,还是用PWM降压妥当

网友H:

用串联式稳压电路,一个三极管加几个阻容器件,成本低,但效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