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8路4-20mA信号

楼主(2009-05-25):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采集8路4-20mA电流信号(二线制的),我这有几种方案,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哪种可行,谢谢!
    方案1:8路4-20mA信号-->3-8译码器选通8路N沟道MOSFET中的一路-->电流环隔离芯片(ISO 4-20mA)-->200欧姆采样电阻-->12位串行AD转换-->单片机;
    方案2:8路4-20mA信号-->8路模拟开关(CD4051B,MAX4617等)-->电流环隔离芯片(ISO 4-20mA)-->200欧姆采样电阻-->12位串行AD转换-->单片机;
    方案3:8路4-20mA信号-->8块电流环隔离芯片(ISO 4-20mA))-->8个200欧姆采样电阻-->8路模拟开关(CD4051B等)-->12位串行AD转换-->单片机;
    方案1中,优点是MOSFET导通电阻小(零点几欧姆)且8路之间应该不会相互干扰,但要加8个MOSFET,而且没找到成熟的电路可供参考;
    方案3中,优点是只需一块8路模拟开关用于切换,但要求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要小(CD4051B好买,不同的供电电压下导通电阻从几十到几百欧姆,偏大了;MAX4617的导通电阻小,只有十来个欧姆,可以满足要求,但不太好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模拟开关用于切换电流信号,各路之间会不会相互干扰?
    方案3中,优点是只需一块8路模拟开关用于切换,且切换的是电压信号,对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没什么要求,CD4051B就可以,另外各路之间应该不会相互干扰,但需要8块电流环隔离芯片和8个采样电阻,电路显得罗嗦,且成本会增加。
    另外,系统需要充分考虑防雷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如果哪位有更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电流环信号要先转成电压信号后才能做处理

否则会因负载的引入尤其是非线性环节的引入破坏电流环信号,楼主的方案只有3是可行的。

网友B:
给一个最简单的参考图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带ADC的MCU?

带8路12位ADC的单片机不难找啊

网友D:
二极管有点泄漏电流

方案3没有解决地的问题。一片8→1电子开关,不行

网友E:
4-20mA是工业标准,有专用的IC!

楼主:
方案3没有解决地的问题?

方案3没有解决地的问题?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F:
给楼主推荐一款吧

给楼主推荐一款吧
C8051F350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寄存器设置模拟开关,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要考虑生产调试的方便性

比如8路输入,最好只校准一路,这样方便一些。
如果接8个电阻负载,校准要费8倍的时间或者8倍的信号源。
如果要地线隔离,就不会用电流环了。
至于二极管的漏电流,似乎是某些人的杞人忧天,实际上很小。

楼主:
请教gx_huang

谢谢gx_huang的帮助,您给的参考图与我的方案1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呀,我的方案一应该也可以吧。另外谢谢8楼的帮忙,不过C8051F350没用过。

网友G:
我用的

采样电阻,然后是运放缓冲,接dspAD口。GX huang 提到的方案多要8个IO,用来扩展AD口应该不错。

网友B:
你的方案一的缺陷是断开了电流环

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开路后,可能恢复稳定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H(2013-12-26):
AD0809,正好是8路的。但只有8 bit宽度。

网友I:
第三种方案可行,因为二线制,必须要让变送器工作,另二种方案无法时时形成回路工作,也说是断续工作.最好在模拟开关后加一个缓冲驱动加快转换稳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