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250VAC/10A的12V继电器,线圈阻抗400ohm这是一个标准量吗?
是否有线圈阻抗大一点的同等级继电器?

另外,在网上看到了下面这个说法:
"继电器一旦吸合,便可在额定电压的一半左右可靠地工作开始时给继电器一个启动电压使其吸合,然后再让其在较低的电源电压下工作"
这样用可靠不?

网友A:
吸合后可以适当降低点电压,但那样比较麻烦

总体成本会上去了。。。

网友B:
继电器线包阻抗不是标准值,跟生产厂和型号规格有关

继电器吸合后可以降低工作电压,较为详细的继电器手册中有“维持电流”这一项,可根据该参数和线包阻抗得到最低维持电压。

楼主:
谢谢2,3楼的回复

用250VAC/10A的继电器控制约220VAC/1100W的负载(负载可能是容性,感性,阻性),触头烧结现象会不会很严重呢

网友C:


网友A:
阻性没问题,感性肯定就要出问题了

楼主:
回7楼

为什么不是容性更容易出问题呢.
如果要控制220VAC/1100W的负载应该选择哪个规格的继电器?
触头两端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效果好?

网友D:
要控制220VAC/1100W的负载

应该选择哪个规格的继电器?

这种情况下不是使用继电器,而要使用接触器。

*----为什么不是容性更容易出问题呢.
不是容性啥问题也没有,但是,如果是感性,接通瞬间电压很高,电弧现象更突出

*----用250VAC/10A的继电器控制约220VAC/1100W的负载(负载可能是容性,感性,阻性),触头烧结现象会不会很严重呢
这种情况很复杂。可以按最极端情况考虑,将问题简单化----按纯感性负载考虑。触头电弧,在有些场合是不允许的。你说的触头烧结现象,不一定是,可能也并非主要地因为负载大就这样,更重要的是通断瞬间的电弧,甚至环境粉尘的影响都大于负载大小的影响。

网友E:
re

用250VAC/10A的继电器控制约220VAC/1100W的负载,半电问题都没有

网友A:
为什么不说容性?!

因为我没见到用220VAC/1100W来描述容性的。。。。。。

楼主:
10楼的.这么肯定吗?

11楼的那容性负载应该怎么样描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