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这样接可以么

楼主(2009-05-25):
(无正文)

网友A:
75mV的分流器?

你这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在测量时认为电流表的内阻为零,电压表内阻为无限大,你想该乍接

楼主:
回楼上

测量是直流,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C:
应该接个电压表,根据分流器的标定算出电流

网友D:
更准确地说,并联的是电压表而不是电流表

“我分流器串在主回路接地端,并且把电流表并联在分流器两端……”

不管这你的电流表是什么表,区分直流与交流是最基本的。

楼主:
但是我的接法应该没问题啊

为什么示数就是不停跳变而且正接反接都是负数值呢

网友E:
分流器的实质是一个小阻值电阻

    针对特定范围的待测电流和特定规格的电流表,要合理选择分流器的规格才能进行正确测量,楼子未正确选择分流器或电流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流表”表面上有没有“75mV”字样?

配分流器测直流电流的表头都有“75mV”标识,请注意查核。

楼主:
回楼上两位前辈

分流器和电流表用的都是20A/75MV的,都是刻在表上和分流器上的。所以应该选型没问题吧。我现在用了个麻烦的方法,就是用12V-5V隔离电源将地线隔离,结果就可以正确显示了,奇怪

网友F:
干扰

因为你的电路干扰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