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再帮忙看看下图,protel设计的最后阶段了

楼主(2009-05-25):
请各位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Auto route总是进行不到最后
能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吗?

楼主:
第二张图

rt

网友A:
元件布局不合理需要调整

楼主:
能请aihe前辈指点一下是那些不合理吗?我是protel新手

网友B:
右面那个IC放到大芯片的左下方较合理

左下角那一串电容拆散就近安置

象这类有地址线数据线的芯片,先要根据靠近,顺序的原则摆放位置,即不要绕圈,不要交叉.
然后再安排其它小另件,有条件就对齐拉直,没条件就就近安置
布线时先把电源线拉好,自动布线尤其要注意电源线先布.

楼主:
呵呵,谢谢老t前辈了,受教了,立刻动手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