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如何搭建一个比较器电路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26):
考试?作业?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

供电要稳,电阻要准,还要加温度补偿,分立来做很难,要求三极管的直流特性十分的相近,需要在同一晶片上才能实现,也可以去买"集成晶体管",有一种18个脚的,里面有6个三极管

网友C:
三极管要买成对的。

也就是一个封装里封两个的。
由于半导体的工艺原因,两个三极管的特性参数差很大,但是封装在一起的两个三极管可以保证是同一次生产同一硅片上的,可以控制的比较一样。

50mV放大到开关状态,如果5V的电源应该是3.6v/0.05v=72 倍,一级放大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D:
好象“稳压电源”电路中有个“比较器”

这个有帮助吗?

网友E:
~~

三极管搭施密特触发器太复杂,成本比集成比较器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F:
找以前的电路

   分立元件电视好像有这种电路,找找吧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的另一个输入端是VCC

所以俺说“供电要稳,电阻要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