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在高温下的失效模式是什么?

楼主(2009-05-26):
最终是形成短路还是断路或者是短路、断路都可能?!

网友A:
LCD既不会短路也不会开路

而是材料老化,对比度下降,最后失去可用的显示能力。

楼主:
高温下液晶物质会不会融化?

融化后会不会短路?!

网友A:
液晶材料本来就是液体的,本身不导电或导电率很低

温度高到一定程度会分解。

网友B:
高温会让液晶的相态发生变化

77℃以上,产生永久性损坏。而且, 液晶板上的偏振片是有机高分子膜,高温会使它变形或失效。

网友C:
太热就会坏的了

太热就会坏的了
IC烧录的完美解决方案,帮你找到烧录IC的最好方法及产品

。解决你设计/生产产品的难题
,详情请查看www.edmarket.com.cn

楼主:
分解后就挥发了?

挥发了岂不是开路了?!

网友B:
本身是靠电场工作的,开路只是发生在电极上

液晶里本没有电流流过,虽然在电磁学上,可以认为有位移电流

网友A:
LCD是电压型器件

    因导电率很低,对驱动电路而言呈容性特征(电容量也不大),本身就是“开路”的。
    随着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液晶材料首先开始分解,这时因LCD显示屏是密封的,且构成显示屏的材料熔点较高,液晶材料并不会在此时挥发,等液晶材料能挥发时,LCD屏已经部分或全部融化了,至少也得是粘接材料融化以后,所以7楼的猜测并无实际意义。

网友D:
记得上高中时,我的破电子表在烈日曝晒下整屏全黑了

移到阴凉处很快就又恢复正常显示了!
那是很便宜的地摊货,不知现在的电子表在烈日曝晒下会不会全黑。
不过好像没事,因我的CASIO太阳能表刚买时电力不足,我放窗台曝晒了近一个钟头电满了,显示一直正常,因此也怀疑跟品质有关!

网友A:
液晶从失去相变能力到分解的温度区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只要不分解就还可逆,一旦分解就报废了,只是经常性的高温会使液晶老化(其实质是长分子键的断裂),所以尽量不要使液晶在过高的温度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