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2009-05-26):
   请问一个贴片二极管上面写着B4M,请问他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还有两个黄色的胆电容,一个写着225E,一个写着106C,请问那些数字是表示大小吗,那么那个字母又代表什么?

楼主:
RE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晕,问题解决了也不把答案帖出来啊,LZ是只想索取,不想给

网友B:
就是

就是就是,解决了,说说结果啊

网友C:
自己上网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