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识问题

楼主(2009-05-28):
问大家一个常识问题:整流二极管两端阻值为0,是不是就是过压引起击穿,还是也会因为过流引起的,我印象中过流只会引起烧断?
也就是二极管过流损坏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两端电阻无穷大,还是也会是电阻为0;

网友A:
这不是常识问题

网友B:

肯定击穿,个过流、过压、过热都可是二极管损坏

楼主:
二极管过流会损坏,问题就是损坏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两端电阻无穷大,还是也会是电阻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