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粘散热片的是什么胶啊?

楼主(2009-05-29):
(无正文)

网友A:
导热双面胶

导热双面胶

网友B:
硅胶吧,白色的

就用过硅胶粘散热片

楼主:
又耐热又有粘性的。散热片粘上后不用锁螺丝的。

网友C:
散热片最好不要用胶粘

    只有发热并不严重的器件采用耐热双面胶与散热片粘合,这是为了节省成本的办法。早期也有厂家用很薄的环氧基胶粘,负责的厂家则用环氧胶粘边沿,中间填充导热硅脂,现在也有一种导热率较高的环氧基专用胶,但市面上买不到零售的。

网友D:
导热硅脂

网友E:
是不是有的既导热又绝缘?